STM32与MSP430运算效率对比

楼主(2010-04-14):
STM32MSP430运算效率对比

STM32使用STM32F101
MSP430使用MSP430F5438
时钟都设置为内部8M
定义以下变量: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char a,b,c;
float f1,f2,f3;
初始化为:
i=0;
a=1;
b=2;
c=3;
f1=0.1234;
f2=3456.6789;
以上定义和初始均不计入总运算时间。
同样执行以下语句:

//////////////////////////////////////////////////

for(i=0;i<100;i++)//t=4118

{

;

}
//////////////////////////////////////////////////

for(i=0;i<1000;i++)//t=40630

{

;

}

//////////////////////////////////////////////////

for(i=0;i<100;i++)//t=134768

{

f3=f1*f2;//t=281;

}

//////////////////////////////////////////////////

f3=f1*f2;//t=1291;

楼主:
运行时间如表格

通过实验发现,在处理整形运算时,STM32的速度略快于MSP430,在做浮点运算时,速度远远快于MSP430,在需要复杂运算的环境中,STM32极大优势,速度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功耗也是。

网友A:
有啥意思呢!

网友B:
楼主够严谨的!支持一下!

网友C:
深层次的研究就有点意思了

网友D:
msp430的指令效率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差。
在寄存器里面的纯计算还不错,
要是牵涉到从RAM到寄存器传输数据,
或者到从寄存器到RAM传输数据,

msp430的效率那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E:
这个比法不太好啊,msp430是16位的,stm32是32位的cpu,你应该拿32位的dsp来比。

网友F:
关于整形运算补充2句:
unsigned int 在MSP430里面默认16位而在STM32里面默认32位,这里是按照默认设置进行的。
如果把MSP430的整形数强制为32位(unsigned long),大家一起做32位整形运算,估计效果和浮点数的情形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比的不错,对我选型有一定帮助

网友H:
关于整形运算补充2句:
for(i=0;i<100;i++)//t=4118
{
;
}
其实里面没什么运算,如果里面进行乘法运算,估计效果和浮点数的情形差不多,甚至430会更差。

网友I:
MSP430是16位的,STM32是32位的,这样比好像不公平。

网友J:
STM32的目标之一就是挤占16位单片机的市场,因为STM32在性能上有优势,价钱也不差。

网友K:
转网上的一篇51,ARM,DSP的比较(仅结论部分):
首先要强调的是,这几种微控制器都可以通过提高晶振的振荡频率来缩短指令周期,但是这些控制器的振荡频率是有一定限制的,例如单片机不超过40 MHz,而LPC2114的频率不超过60 MHz,TMS320F2812的最高频率为150 MHz。在同样的工作频率下,ARM指令运行的指令周期远远高于传统的单片机。 因为传统的单片机没有采用流水线机制,而ARM核和DSP都采用了流水线,但是由于访问外设和RAM等存储器要加一定的时钟周期,因此ARM不是真正可以实现单周期运行的,特别是不能实现单周期的乘法指令,而DSP可以实现真正的单周期乘法指令,速度要远远高于ARM微控制器。(转)
LZ的比较只能说明,ARM部分方面胜于单片机。关键时候未必有单片机快。

网友L:
to13楼
关键时候未必有单片机快。

关键时候是什么时候

网友M:
LZ怎么不比一下IO的操作速度呢还有两个内存移动呢

网友N:
不怎么公平啊!比了没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提醒。

楼主:
关于整形运算补充2句:
unsigned int 在MSP430里面默认16位而在STM32里面默认32位,这里是按照默认设置进行的。
如果把MSP430的整形数强制为32位(unsigned long),大家一起做32位整形运算,估计效果和浮点数的情形 ...
引用 网友F:

谢谢提醒,我错误的以为STM32 int型是16位,所以看来以上测量真的有很大漏洞,等我重新测一遍。
我的测量只是一种不严谨的测量,仅供参考。

网友E:
好像有个标准的测试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好像有个标准的测试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E:

您能不能告诉我相关测试标准哪里有?我学习一下

网友O:
个人感觉这样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对于做工程意义不大

网友:
问一下哦,你是怎么知道运行多长时间的

网友P:
这种比较有个P用:D
MSP430的拳头就是极低功耗,不然这么贵,用它的人脑子都不**了

网友Q:
确实,这样比较不全面,拿出来发布不公平。
每一款IC都有其市场定位,特别像这两款的市场都这么大,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都是笨蛋吧!呵呵!只能说各有优势!

楼主:
问一下哦,你是怎么知道运行多长时间的
引用 网友R:

使用逻辑分析仪,在运行语句之前设置某IO口高,运行完成设置IO口低,测IO脉冲宽度可知,另外需扣除IO操作时间,IO操作时间同理可测出。

网友S:
实在看不出楼主的比较有何意义?MSP430重要的卖点是它的低功耗,而且架构是已经成熟到早就让大部分玩电子的人耳熟能详了。作为后起之秀的STM32,在架构上是32位处理器,在功耗上也大于MSP430,如果这2个条件下STM32还胜不出,那ARM公司和ST公司的开发人员真要买块豆腐撞死了!

每个芯片各有各的用途,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选择最合适的芯片才是。光比速度的话,ARM9更快啊,比ARM9还快的还有大把的INTEL电脑CPU。

网友T:
等待楼主进一步测试啊

网友H: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我的看法是430跟STM32F的应用方向不尽相同,430跟STM32L的应用方向倒是差不多。

网友U:
骗译器不同,也不一样

网友V:
很少有研究这个的

网友W:
ST的定位是STM8L和TI MSP430F2xxx拼,STM32L和TI MSP430F5xx拼,如果相同资源价格相同或是比TI更低,这种比较未必没意义。

网友X:
我觉得应该把价格也加上去,对选型更用意义,现在STM32V8大越25块左右。430多少啊?没用过,

网友Y:
只能说各有优缺点

网友Z:
通过实间来算效率,不妥

网友AA:
这个运算时间是由各个因素决定的,通常的就有以下几种

1.总线结构,决定load,store的速度
2.流水线结构,连续指令的效率
3.指令集和指令周期,决定某些计算所用的单位时间
4.寄存器长度,决定某些类型数据的运算时间(比如对于float,在32位寄存器下肯定比16位寄存器有优势)
5.编译器优化,其实这个影响非常大

所以,通过运算时间来比较两个处理器的性能,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不确切的,即便是业内公认的MIPS标称法,也只是一个定性的估计,不能代表实际情况。

网友AB(2011-11-07):
比得好,关键比价格。谁叫430贵死人!

网友AC: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D:
我觉得,这个2芯片是无法比较的

网友AE(2013-11-21):
引用 网友W:
ST的定位是STM8L和TI MSP430F2xxx拼,STM32L和TI MSP430F5xx拼,如果相同资源价格相同或是比TI更低,这种比 ...

呵呵,支持

网友AF:
楼主是不是在广告啊

网友AG(2014-12-05):
请教楼主,这个时间T是怎么测的啊

网友AH(2015-12-18):
引用 网友S:
实在看不出楼主的比较有何意义?MSP430重要的卖点是它的低功耗,而且架构是已经成熟到早就让大部分玩电子的 ...

赞同,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