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磁场检测电路

楼主(2010-04-14):
哪位高人有关于检测磁场的电路,基于电感检测的,通电的漆包线会产生磁场,我需要一个电路能检测到这个磁场,最后输出电压值来体现检测磁场的强弱变化。本人邮箱cedarpk21@163.com  。先谢谢了!也可以直接回复在本贴内!

网友A:
要么用个可转动的小线圈令其转动,要么用霍尔器件。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的传感器到时知道几个,但是没有具体的电路,所以还的请高人指教

楼主:
顶起,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C:
磁场强度比较低的话,带偏置的磁阻器件可以输出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D:
霍尔是不错,但不知道有没有频率限制,如果想检测20kHz的交变磁场,不知道用什么器件和电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