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ulti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请大侠们帮我看下,为什么我照模拟电子书上的电路仿真,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呢,是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吗?贴图依次是电路图,函数信号发生器设置和示波器显示,大侠们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A:
LM339,这是个OC输出的比较器。

网友B:
输入信号超出了允许的共模范围。

楼主:
那再问一下,这个比较器适用于输入多少电压幅度的正弦电压呢。如果要输入振幅为3的正弦波,这个比较器就不能用吗

网友A:
建议看相关数据手册。

只要输入落在电源轨内(正负供电范围内)即可。另外注意其输出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落入正负供电范围,输出加上拉电阻,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