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配置说明

楼主(2010-04-14):
local]1[/local]MTK的环境
1.Arm Develop Suit 1.2 (我用的是**加Patch包的,貌似不打Patch包不行)
2.ActivePerl-5.6.1.635-MSWin32-x86(这个版本有点老了,但我还是用着,没去尝试用最新的版本,大家可以试试)
3.Source Insight:由于MTK有上万个文件,因此用VC来查找其中的一个文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用Source Insight来进行,相应的查找,修改,但是不能进行编译,编译的时候用DOS下的命令来进行编译
4.FlashTool_v3.2.00:是烧机的工具,整个程序编译通过后就可以用这个工具进行烧机了
说明:别的工具使用都很简单只有Source Insight需要大家稍微学习一下

网友A:
嘿嘿……想问下,那个T卡,为什么称为T卡呢?有什么来由吗?
前段时间试了几款山寨机,安装的时候就得写xml,放T卡里,和kjava的流程是不一样,不过有的手机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B:
T(手机扩展卡)卡的容量大,可以装的游戏多也可以直接删除,欲装的手机RAM有限制,最多只能装2,3款,如果要装的多就要相应的关闭掉一些手机的功能,如蓝牙,别国语言等等

网友C:
手机容量大,用途就多多了!!可以下任何一首歌曲,看电影!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