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fer和Cache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0-04-14):
Buffer和Cache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不是,buffer对程序员来说不是透明的,而cache则是透明的。

网友B:
不懂。程序中有很多buffer变量,不知为何这么命名,如果是我写的话,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名字
这么命名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网友C:
与ls同感,哪位高手给具体说下啊,谢啦

网友D:
cache n. 高速缓冲存储器 一种特殊的存储器子系统,其中复制了频繁使用的数据以利于快速访问。存储器的高速缓冲存储器存储了频繁访问的 RAM 位置的内容及这些数据项的存储地址。当处理器引用存储器中的某地址时,高速缓冲存储器便检查是否存有该地址。如果存有该地址,则将数据返回处理器;如果没有保存该地址,则进行常规的存储器访问。因为高速缓冲存储器总是比主RAM 存储器速度快,所以当 RAM 的访问速度低于微处理器的速度时,常使用高速缓冲存储器。

网友E:
在数据传输中,用来弥补不同数据处理速率速度差距的存储装置叫做缓冲器。把数据存放到缓冲器中的技术叫做缓冲。

网友A:
buffer貌似是在sdram里面定义的,cache好像就是实实在在的有这么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