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601调试问题

楼主(2010-04-14):
最近在 MT6225上调试 MT6601配置了 GPIO口,可以激活,但是不能搜索到设备,请教各位大侠,还需要设置什么?
const unsigned char bt_gpio_setting[16] =
{  2,  1,  //before 6,  1,   // power on : pin(if use GPO, please plus 100), pol
    34,  1,   // reset    : pin(if use GPO, please plus 100), pol
   4,  1,   // bt2gsm   : pin(EINT n), pol
  49, 50,   // rxd3, txd3
   0xFF, 0xFF, //before 0xFF, 36,   // cts3, rts3
    6,  2,   // lpoclk, mode
   51, 54,  // PCM clk, PCM sync
   52, 53   // PCM data output, PCM data input
};

网友A:
这是MTK给的代码吧,我刚才对比了一下BT的驱动,根本就没有变过。

网友B:
蓝牙能打开关闭说明驱动没有问题,要硬件查一查蓝牙天线性能。

网友C:
这里改动没有用的原因是,函数调用了全局变量,而不是调用了数组,到drv_tool里面看就可以了!

网友D:
czb999怎么需要检查天线性能呢?即使不需要天线蓝牙照样可以进行通讯的.只是通讯的范

网友E:
最近在 MT6225上调试 MT6601配置了 GPIO口,可以激活,但是搜索设备时就出现硬件忙碌中,请教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