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 请教

楼主(2010-04-14):
本人需要利用3G网络实现远距离视频监控,遇到以下问题和疑惑,希望大家给我解答?
1、3G网络的ip问题,我了解到的3G的ip是动态分配的,但我不知道这个ip是公网的还是内网的?
2、如果ip是公网的话,有什么办法解决查询自己的ip,在arm上可以吗?
3、如果ip是内网的,假如我所在的区域和我的客户端的区域是处于不同的网络段,该怎么办?
4、请教别人说,租用一个具有固定ip的服务器,但鉴于成本考虑,这个是下下策,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5、希望做过类似开发的前辈说说经验,包括3G流畅度问题,一般传输几乘几的视频比较合适
(问题好多,呵呵,谢谢支持)

网友A:
ip是不是公网的如果你只做客户端的话关系不大。
如果你要做服务端,你要首先确认你所用的运营商是否支持,目前gprs移动终端大部分地区中国移动已经不允许做server了。
租用固定IP对于系统稳定运行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考虑成本问题,可以考虑花生壳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言,要么租用固定IP,要么使用解析软件进行IP解析,然后通过其它途径如SMS等交互该动态IP即可。

网友C:
本人需要利用3G网络实现远距离视频监控,遇到以下问题和疑惑,希望大家给我解答?
1、3G网络的ip问题,我了解到的3G的ip是动态分配的,但我不知道这个ip是公网的还是内网的?
内网的IP
2、如果ip是公网的话,有什么办法解决查询自己的ip,在arm上可以吗?
因为是内网
3、如果ip是内网的,假如我所在的区域和我的客户端的区域是处于不同的网络段,该怎么办?
客户端连上公网是会映射一个公网IP出口的,所以无需操心。服务器端就只能是公网IP。建议使用***通道
4、请教别人说,租用一个具有固定ip的服务器,但鉴于成本考虑,这个是下下策,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没钱就只能使用动态域名解析
5、希望做过类似开发的前辈说说经验,包括3G流畅度问题,一般传输几乘几的视频比较合适
(问题好多,呵呵,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