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串口信号的直流载波传输......

楼主(2010-04-14):
小弟有个问题,要求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控制信号(总共就两个16进制数)的传输通过在电源线上加入载波实现

我感觉关键就是把信号调制到电源线上然后再解出来,剩下的就是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工作了

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怎么实现这个载波通讯,有没有简单一点的电路呢.......

小弟刚入门,其他部分感觉慢慢摸索应该能弄出来,就是这一块毫无头绪,求大虾们指点一二啊啊啊啊啊啊

【4-16 编辑】
今天按着昨天的思路仿真试了一下,感觉有点可能,下面是图

证明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矩形脉冲信号是可以通过的,而且在右边分离出来以后可以在示波器里看到信号基本没有变化,直流信号倒是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从5V最终稳定在10V,但是我要用的串口信号每次只发送一个8位数据,持续时间比较短,对直流信号的影响估计会很小。
但是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就是在这里我假定的信号频率是1MHz,如果降低频率的话直流信号就会上升很快。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串口的信号。前两天在网上查,好像看到过串口是有正负电平的,类似于交流信号,但是我也不很确定,麻烦大虾们解答一下哈........

网友A:
设想一下:
1  如果在电源回路串入一个线圈 那么当线圈上的电压在变化时 负载端得到的电压就是市电与线圈上的电压的叠加 如果此线圈正好是一变压器的次级 那么变压器初级的信号就能够耦合到次级 即加载到市电回路
2  变压器的初级信号是一个已经调制了的载波
3  接收端滤除工频 并解调携带了讯息的载波

楼主:
看到一个图,天线放大电路,里面有根线就是同时传输直流电源和交流信号的,感觉很有启发

现在就是不知道串口的数字信号能不能通过电容,要是能的话就简单了,直接用电容滤出串口信号,用电感滤出直流电源就好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侠们救救啊~~~~~~~~

网友B:
这都哪年的电路了。很难调试,调出来也不一定可靠。多年前就有了专用调制解调集成电路,现在无论多贵,也不用分立元件了。

网友C:
楼主比较有想法,我没做过有线载波,说说我的一点看法吧
首先波特率不能太高,可能1200甚至更低比较好
至于调制,可以参考红外调制,用38K的方波来做载波,将1200波特率的数据做AM调制,调制到这个载波上
如何加到电源线上,这个不难,用电容抑或电感耦合进去
如何解调,参考红外接收电路,人家也是很微弱的信号先放大,再解调
ok,你要的信号解调出来了
以上只是纸上谈兵,欢迎拍砖,本人戴头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这个只是要发两个十六进制数而已,没必要大动干戈弄个集成电路出来.......
还是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是传两个16进制数的话波特率是多少都无所谓,只是我感觉串口的数字信号有点类似于交流信号,会不会也能通过电容呢.....能的话就好办了,调制都省了...........

网友D:
不调制直接丢到电源上?你把现实电线当仿真软件理想环境使...  中国电网污染的一塌糊涂,

网友D:
电力载波电路网上一搜一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我打算用电脑的USB口,应该比较稳定吧......

另外电力线载波我也看了,但是好像都是交流电的,转换比较麻烦...

网友D:
吐血中, 既然用USB电源,费这么大劲就为了节约一根1米长的电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这是学校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要求啊........

网友E:
您这题目没讲清楚,大家都以为是电力载波,有现成的模块可用,如果是直流载波,搞两个三极管B772,D882组成推挽功放,放的是开关量的信号。可去网上搜一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电路,二总线(电源供电线与通讯线合二为一)的传感器输出电路与您的需求非常相似的。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在最后的电阻上并一个电容后直流电压完全稳定了,但是当信号频率低于100kHz后接收到的信号整体波动很大,我想串口信号的频率应该不到100k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呃。。。题目里就说了是直流载波啊......

火灾报警器我也查了,但是没找到比较明确的电路图啊.....我再找找传感器的

网友F(2011-02-15):
去示波器的电容接个负载到地试试看。可能是由于信号没有没消耗而能量到了电源线上,引起电源不稳定。

网友G(2015-07-27):
引用 网友E:
您这题目没讲清楚,大家都以为是电力载波,有现成的模块可用,如果是直流载波,搞两个三极管B772,D882组成 ...

古道热肠好,能否些二总线电路参考资料给我呢 网上我收不到

网友H(2016-05-27):
“电力载波”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在电力线上进行载波通讯。由于电力线是一个负载网络特性不确定的环境,因此通讯不稳定。如果你想同时实现电源供电和简单的数字传输就简单多了。你不必看什么电力载波电路,就看电话机电路就可以了。电话机电路的振铃部分就是你的数字传输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