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IGBT怎么画

楼主(2010-04-14):
请问各位高手大侠,我是新手在做毕业设计,请问protel99中IGBT怎么画?急急急急!!!

网友:
你说的是原理图符号的话,你就照着书上的样子画一个就好了,或者就用库里自带的。原理图只是能给别人看得明白的一个符号而已。主要是PCB封装做对了就好了。

网友A:
同上,用尺量一下管脚之类的!简单的。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B:
IGBT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so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它是八十年代初诞生,九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复合电力电子器件。
    IGBT的封装太多了,泛泛而谈,很难给你找到一个包罗万象的封装大全.你可用3L方法实测建库,但正确方法是根据型号查找器件样本,按厂方提供参数建库.自已查找有困难可上论坛求援.一般情况IGBT封装是较容易找到的.

网友C(2010-07-16):
自己可以在库里画的哦,差不多就行啦...

网友D(2011-04-07):
我基本都是自己画,整理;用别人的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2013-12-03):
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