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0-04-14):
请教下一个电路:

输入信号电流信号,我的问题
1:这里的稳压管为什么能稳到12v,我觉得稳压管稳住条件:两端电压要高于12v,才稳定12v,但是奇怪的是:这里是电流信号怎么能产生高于12v的电压呢
2.这里的电流信号达到400ma的时候,这里的电压会升高,高于12v,
我刚开始以为三极管达到深度饱和,我查了datasheet:三极管vce(sat)=1.5v,B值70~140要达到饱和的话,
ic=(12-1.5)/4.4=2.38A电流,实际上是不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也就是说说达不到深度饱和的,
请高手指教,
题外话:这里VCE(SAT)最大1.5v ,模电书上说:判断饱和条件是:vc《vb的电压,但是这里我看怎么也达不到三极管饱和吗

网友A:
并联稳压电路,三极管用于扩流,两个2.2欧的电阻用于分担三极管的功耗。

楼主:
这个理论我知道的,但是我觉得稳压管稳压条件是:1.两端电压要大于击穿电压,然后才是电流的

楼主:
达人呢。指点迷津啊

网友B:
这个电路电源输入的地方应该还有个电阻吧,可以这么看:
上电瞬间稳压管没有反向电流流过,三极管基极电位是0,不导通,那么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一定大于12V,会有反向电流流过稳压管,三极管基极电位大于导通门槛电压,三极管导通,整个电路消耗一部分电流,使电源输入的那个电阻上电压增大,稳压之后电压是12V+0.7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达人:
输入端没有电阻的,
请问下;为什么上点瞬间没导通,电压会高于12v的,如果有个电容充电,根据u=q/c,可以得出电压升高的,请指教的

楼主:
谁能解释下:
我刚开始以为三极管达到深度饱和,我查了datasheet:三极管vce(sat)=1.5v,B值70~140要达到饱和的话,
ic=(12-1.5)/4.4=2.38A电流,实际上是不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也就是说说达不到深度饱和的,
请高手指教,
题外话:这里VCE(SAT)最大1.5v ,模电书上说:判断饱和条件是:vc《vb的电压,但是这里我看怎么也达不到三极管饱和吗

网友C:
输入点在哪里?
输出点又在哪里?

网友D:
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谁说三极管饱和的?

网友A:
并联稳压,前面不可能直接加电压源,要么加电阻限流,要么前面提供的电流是有限的。
请楼主将这部分的图贴完整一点。

网友E:
此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电流源的开路电压必须大于12V以上;三极管必须工作在放大状态。电流主要由Ic分担。估计在400mA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失去调节能力了。如果三极管功率够大,减小R3,R4阻值可行。lz可以把这电路设想成自动调节的电阻负载。

楼主:
并联稳压,前面不可能直接加电压源,要么加电阻限流,要么前面提供的电流是有限的。
请楼主将这部分的图贴完整一点。
--------------------
不是电压源的,信号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经过桥堆进入此电路的

楼主:
此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电流源的开路电压必须大于12V以上;三极管必须工作在放大状态。电流主要由Ic分担。估计在400mA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失去调节能力了。如果三极管功率够大,减小R3,R4阻值可行。lz可以把这电路设想成自动调节的电阻负载。
---------------------------------------
电流源的开路电压必须大于12V以上
是电流源空载时候的电压吗,但是电流互感器是不允许二次侧断路的,而且我后端加电容,我u=q/c.是不是两端电压也高于12v,高于稳压管的击穿电压,让稳压管稳住的呢
----------------------------------------
估计在400mA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失去调节能力了。
------------------------------
我查了datasheet了,vce饱和电压是1.5v。所以要让三极管饱和的话,ic的电流要很大的,400ma是不是行呢,请教下

楼主:
怎么还能回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