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为什么结果是灯全部都亮

楼主(2010-04-14):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0;
for(;z>0;z--)
{
  for(;i<20;i++);
  }

}
sbit WEI=P2^1;
sbit SJ=P1^4;
uchar k,j;
void main(void)
{
   uchar LED=0xfe;
   SJ=0;
   WEI=1;
   P0=0xff;
   WEI=0;
   while(1)
   {
   j=_crol_(LED,1);
   LED=j;
   P0=LED;
   DelayMS(20);
   }

}
这是我写的流水灯程序,为什么结果是全部都亮呢。请指点

网友A:
uchar k,j;
在这个位置定义合适吗

网友B:
uchar LED=0xfe;这句不会起作用吧

网友C:
晶振多大?什么型号的IC?把延时搞长一点

网友D:
#include"AT89x52.h"
这个估计已经说明型号了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怎么会说明型号呢??你甚至可以把HEX移植到任意一个51核的IC上都可以正常跑

网友E:
LZ可以考虑把延时的时间设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晶振12MHZ,AT89S52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delay搞长点

网友F:
问题应该属于 Keil C51 编译时将延时程序 DelayMS() 优化省略了,内容变量请定义为 volatile 属性。
程序如下:

void DelayMS(uint z)
{
volatile uint i=0;
for(;z>0;z--)
{
  for(;i<20;i++);
  }
}

网友C:
11# xuyiyi 加关键字也不行,得把变量放到for里面,不然表达式依然得不到预期效果,许工真细心,我看了半天都没注意这里有蹊跷,楼主这种写法比较另类,哈哈

网友:
i 在for里没有初始化吧?这样不是只运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