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PLL模块应用问题

楼主(2010-04-14):
刚调试板子,FPGA芯片是A3P060VQ100,想用一个PLL来做SPI时钟。

调试程序如下,是用LED灯闪烁程序修改

//************************************************
//**  模块名称: test
//**  功能描述:使一个LED灯闪烁
//************************************************

module LED(
                clk48M,
                RSTn,
                LED,test
           );

input   clk48M;
input   RSTn;
output [3:0]    LED;
output test;

wire clk18M;
wire VCC_sig;
wire GND_sig;

reg [3:0]   LED;
reg [22:0]  count;

assign VCC_sig = 1'b1;
assign GND_sig = 1'b0;

assign test =0;    //

always@(posedge clk18M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begin
        LED<=4'h8;
        count<=23'h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23'hff_ff_ff)
        begin
            LED<=LED>>1;
            count<=0;
            if(LED==4'h0)
                LED<=4'h8;
        end
    end
end

//调用锁相环宏进行时钟分频
pll18m pll18m(
            .POWERDOWN(VCC_sig),        //
            .CLKA(clk48M),
            .GLA(clk18M)
            );

endmodule

PLL模块用“Internal Logic”    48MHz输入,18MHz输出,0 ns  delay

预想的结果是边沿触发频率变低,LED灯闪烁变慢。

仿真结果输出CLK18M信号也正常

但是LED一直都是低电平输出。

问题:
1、PLL应用程序中是否正确?
2、输入引脚类型要设置为哪种?
3、有没有比较典型的用HDL输入的PLL应用例子?

感谢

网友A(2011-01-30):
这个我这个菜鸟帮不了你。大过节的,帮你顶上去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早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