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当S闭合和断开时P点的电位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0-04-15):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VD为理想二极管。当开关S断开和闭合时P点的电位分别是多少?
我的分析:当S闭合是,P点0V;当S断开时P点+12V。
     这样二极管没有起到作用,希望帮忙分析一下,如果电路有错,那怎么样改合适呢?

网友A:
偶的分析,这个电路如果在实际中用的时候
当S闭合时P点为0V,
s断开时p点为12V。
如果将二极管极性反转
当S闭合时P点为0V,-3V被二极管钳位到-0.7V
当S断开时P点为-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