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最近配过电脑?

楼主(2010-04-15):
谁 最近配过电脑?

想换个台式机,2年没有买这种东西了。已经不知道怎么配置比较好了。
我需要最佳的性价比。
需要支持双显示器,写code的时候比较爽,
不怎么玩游戏。
4G内存
500G硬盘

去网站上看什么CPU,什么主板累死了,请大家直接给我开个单子
我照方抓药。。。。

我喜欢大道至简。。。。。

网友A:
双头显卡捡最低价的非代工产品
其他随便吧

网友B:
中低端可以考虑AMD.
中高端基本上只能选INTEL.
对于电工来说,买个AMD双核+785G/790G就行了.内存有2G也足够了,现在内存价格属于高价位,等降下来了再添加一根.一起的话,主机不超过2K,搞定.还能玩玩不是太吃资源的游戏.

网友C:
买一个品牌机算了,还有售后

楼主:
4楼: 买一个品牌机算了,还有售后
----------
晕,电工还要售后?  现在硬件基本不会坏。
软件故障叫售后,我有等售后来到的时间,我早就解决了/

网友D:
“硬件基本不会坏”??

售后是一种保障,当然如果是真的话。

网友A:
现在的显卡,主板都容易坏

楼主:
“硬件基本不会坏”??

售后是一种保障,当然如果是真的话。

为了售后是需要我付出成本的,俺们电工为这个付出成本,有点不值得

网友E:
4楼: 买一个品牌机算了,还有售后
----------
晕,电工还要售后?  现在硬件基本不会坏。
软件故障叫售后,我有等售后来到的时间,我早就解决了/
引用 楼主:

硬件坏是很正常的。可以换,但硬盘除外。

硬盘坏了,可以换,资料怎么办?
现在希捷、西部数据的硬盘都不让人放心。

网友F:
买品牌吧,对lz来说省力省心,

网友G:
顶5楼,3楼的2G内存小了,电工电脑硬件跟不上的话,就痛苦2个字。

网友C:
自己配的话,很麻烦的,配件有很多种类的,并且一不小心就买到假的,特别是内存,我还是建议lz买品牌机

楼主:
硬盘当然是容易坏
不过这个品牌机和杂牌机器损坏的概率差不多

我家就有三个坏硬盘

网友H:
不玩游戏、不画图,你的配置足够了

网友I:
现在也不知道该配个啥机器了,我现在自己用的台式机还是P3.2G的,公司用的是E1200,也没啥区别啊,装的是XPSP3,硬件是否速度快过软件的了?

网友J:
可以了吧

网友K:
AMD 刚出了六核,哄哄
CPU:PhenomII X6 1055T
主板:技嘉890GX
内存:海盗船DDR3
硬盘来两个西数最新的黑盘SATA3.0  1T  64M缓存,组RAID0 ,极速~~~
配个安钛克650W的80plus 电源

这样的质量比品牌好N倍,也不是很贵

一句话,电工的电脑一定要强悍

网友L:
要性价比的话还是自己配好。

网友K:
关于硬盘容易坏的问题一般是电源不好,所以,主板和电源一定要选最好的

网友M:
LS正解,老x就从没坏过硬盘,归根结底还是电源都不是垃圾货。

电源现在用的海韵650W,相当的安静、放心。

网友N:
650W太奢侈了.
买电脑,主板和电源要选好.最好别冲着超频去买,使用寿命短了很多.

网友O:
搞研发的都知道,电源再贵都不会奢侈……
硬盘损坏的一刹那,一般人都会欲哭无泪

网友N:
搞研发的也就在原型机里搞好点,产品都是什么便宜用什么

网友P:
重点放在主板、CPU内存上,能带双显示器的显卡多了去了。
稳定性和办公性能是第一位的,游戏性能次之。

网友Q:
好久不见江猪啊
哈哈

网友R:
搞硬件开发不用太高配置,够用就行了

网友K:
来一套实用点的配置 :)

CPU:AMD Athlon II X4 630 2.8GHz

(为了以后win7,win8跑顺,一定要选四核,这个性价比很高了 )                                      739 ¥

pccooler 超频三 HP-825 红海 Mini 多平台(原装风扇太吵)                         45¥

主板:GIGABYTE 技嘉 GA-MA785GPMT-UD2H Socket AM3 AMD 785G                             638¥

内存:Kingston 金士顿 DDR3 1333 2GB                                                                         385¥

硬盘:WD 西部数据 Caviar Blue 500GB                                                                      369¥

电源:Huntkey 航嘉 冷静王钻石Win7版                                          199¥
DVD:Pioneer 先锋 22X SATA DVD 闪雕刻录机                                   198¥

合计:2573¥:victory:

楼主:
都推荐AMD啊?
我到现在一共私人消费了4个AMD CPU
可是AMD还是被福布斯评为十大最有可能突然破产的公司

有没有推荐intel的?

网友K:
呵呵,好人做到底

Intel Core i3 530 2.93GHz 4MB L3 Cache LGA 1156 双核处理器(含图形芯片)  880¥
(双核四线程,功耗低。带内部显卡)

GIGABYTE 技嘉 H55M-UD2H LGA 1156 Intel H55 uATX                   798¥

网友S:
它AMD破不破产,跟咱用个CPU有啥关系?CPU这东西一般情况下,使用得当,很少出问题,基本就是一锤子买卖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居然没配独显,怪不得这么便宜
内存2G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