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0-04-15):
中颖得看门狗打开后,若堆栈没有溢出,STOP和HALT指令执行是在子程序中执行吗?

楼主:
还有,若是溢出呢?

网友A:
您只需要明白: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器,只要设定时间一到,它就会产生复位;若希望它不复位,那就在设定的时间内喂狗。

网友B:
您只需要明白: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器,只要设定时间一到,它就会产生复位;若希望它不复位,那就在设定的时间内喂狗。
引用 网友A:
哈哈,透彻

楼主:
打开看门狗后,STOP和HALT指令执行,当然在子程序中执行也没有问题

楼主:
当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会将IC从STOP或HALT模式下唤醒,并使I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