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的滤波器不能做10HZ的低通滤波吗?

楼主(2010-04-15):
我发现用PSOC3的滤波器模块做低通滤波时,最低的截止频率也只能设在1KHz,不能对更低频率的信号进行滤波了。那各位高手在对更低频率的信号滤波时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A:
贴上你的不能设10k 以下的project,可以设置的

楼主:
是10hz以下,在工程中可以设,但是设置后效果很差,对10hz一下的信号基本上没什么滤波效果。

网友B:
10HZ频率有点低了,效果肯定不会很好啊

网友C:
做过阻容滤波,这个低频率效果很不好做

网友D:
没做过,学习了

楼主:
似乎是不能做,好像PSoC1有模拟滤波器件的,PSoC3没有模拟滤波器件,要做低频滤波只能利用它带的Opamp再外加电阻,电容来实现,效果还可以,数字滤波做低频信号效果不怎么好,不过话说回来好像数字滤波做1KHZ以上的效果也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