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如何产生随机数?

楼主(2010-04-15):
看了很多帖子,说用用srand产生种子,然后rand()产生随机数
但是种子必须每次不一样的
C语言中time.h可以产生种子:srand((unsigned int)time(NULL))

可是keil中没有time.h    即使我把C库函数中的time.h复制到keil相应文件夹下也不管用

请教高手如何产生随机数呢?

网友A:
我之前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是利用timer计数值做的

网友B:
真正的随机数要用专门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要产生一个伪随机数  怎么产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例程发上来看看么...?

网友B:
伪随机数用rand和srand,具体用法可以查看相关帮助文档

网友C:
用其他软件产生不行吗

网友D:
需要一个存储种子的介质比如EEPROM或flash等,每次读出种子去rand用的同时把种子按照某个原则给修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是新手,能说的再详细点么?

我用的是at89s52,设想是这样的:接受到某个特定信号后,单片机随机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做出回应,问题就出在如何随机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srand获取种子的时候从哪里获取呢?  这是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

网友E:
将timer 打开,需要种子的时候读timer的值,按照某个方法++--*%后作为种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
.  省略
.
.
void time0()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0;
TL0=0;
TR0=1;         //启动定时器0
}

main()
{.
.
.
.

   uint u;
   srand(TH0);   //获取种子
   u=rand();
   Delay_ms(u);
.
.
.
.
.
}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我是将每次生成的随机数存入EEPROM,下次初始化Srand时读EEPROM的值作为种子,能保证每次开机不出同样的随机数。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嗯~不错的方法哈~

网友H:
用到了再来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把例程发上来看看么?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uint tt;

void init_time0()
{
        tt=0;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6;
        TL0=7;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t++;
}

main()
{
               init_time0();
                 ....
           uint u;
                if(tt==100)tt=0;
        srand(tt);
        u=(rand()%100);
                Delay_ms(u);
                ...
}

程序比较简陋,高手看一下有问题么?

网友I:
我是来看回复的。。  学习

网友J:
回复 网友F:
程序看看啊

网友K(2013-05-24):
学习了,想请教一下,是不是srand(seed)中的seed如果是同一个数,例如说seed=1,那么每一次执行到srand(1)的时候,产生的随机数和上一次执行到srand(1)所产生的随机数十一样的呢?(还没有做实验,想用随机数,先问问)

网友L:
真正的随机数的种子在实时系统上只能从硬件获取
比如说,带有ADC的芯片,开机读取若干次ADC,将ADC末尾的不确定数累计起来作为种子
再比如说,开机时初始化一个定时器,故意做一个易受干扰的引脚出来,在这个引脚上读到一次或者若干次电平变化的时候,将定时器值拿来做随机数种子
结合之前古道热肠的方法,也可以确保每次开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