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似简单操作较难的电路 附图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个问题
用单片机和晶闸管等控制一个220V “电热丝”如此工作。温度≤4℃时900W运行,4℃--14℃时400W运行 ,
14℃--18℃时250W,18℃-20℃时50W。
以下是手动调节的电路,如何用单片机自动调节呢?我想过用PWM,但是如果和市电频率匹配不上的话只能通过高频率控制是否会带来强烈的干扰呢?

楼主(2010-04-15):
我想用单片机实现  电流调节  请大家给点主意

网友A:
过零触发信号给单片机做中断,单片机内部延时产生触发脉冲,触发可控硅。
注意关断信号要与市电过零同步就可以了。
阻性器件的调压还是比较好实现的。

网友B:
搞几个光藕什么的

楼主:
RL为负载  Q1为晶闸管

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整流电压通过R4、W1对电容C充电。当充电电压Uc达到T1管的峰值电压Up时,T1管由截止变为导通,于是电容C通过T1管的e、b1结和R2迅速放电,结果在R2上获得一个尖脉冲。这个脉冲作为控制信号送到可控硅SCR的控制极,使可控硅导通。

楼主:
3#
cauhorse

三楼的大哥

哥们,怎么提取过零信号呢?还有就是这种调节方式是电压
调节还是电流调节呢?我感觉是对电流调节

阻性器件的调压方法的资料能给介绍点么  谢谢了  呵呵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感觉这个方法比较不好实现,毕竟提取中断信号是在高压电路中取,能否不稳定而带来时间误差呢?

而且单片机还要做其他很多工作,这样做要不停的中断,是否给单片机过重的负担呢,编程也要考虑多重中断为题呀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呀
如果用过零电路做中断让单片机控制其功率,那么单片机的中断次数要每秒50次,尔其他工作就比较难以完成

可以不可以 用单片机的PWM直接控制可控硅,做通断控制,比如通2mm,断1mm或者 通3mm断1mm

网友C:
7楼:
单片机每秒中断50次,那是小意思。20ms足够执行几千条指令。
不可以用PWM直接控制晶闸管,仔细看看晶闸管的特性,晶闸管一旦导通就不能再用触发信号使其关断。

网友C:
单片机根据温度控制晶闸管来给出电热功率,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绝对不是什么“极难”。
建议你用控制工频周期数的方法来控制功率。

楼主:
楼上你是说 将工频的周期数改变
比如运行2个周期 停止1个周期    或者运行3个周期停止一个周期
可以么?

网友D:
有一种过零触发的光耦MOC3021还是MOC3041忘记了。可以采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电热丝,通过控制导通和关断的比率来实现加热功率调整。

网友E:
我看是。。
调节电源的脉冲宽度,来调节100w的负载!!!

网友F:
选择单片机AT89C52构成系统,采用带有死区的PID控制算法,当温度在给定的死区范围内时,不予切换。

网友C:
10楼: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用单片机+PMW+开关管直接控制直流电通断不就行了吗?输出功率一样有变化!!!反馈环温度变电流传感器加光藕+ad转换回单片机再加点程序!

网友H:
你控制的是温度,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用单片机做的话应该很简单,
不需要过零信号,也不需要考虑调导通角,就直接用单位机的定时做就可以,定时周期20ms, 执行以下操作
static int Count;
Count =( Count+1 % 10;
OUT_Pin = ( Count < SetVal );
按你的要求,温度≤4℃时900W运行,SetVal = 10;
4℃--14℃时400W运行 ,SetVal = 5;
14℃--18℃时250W,SetVal = 3
18℃-20℃时50W, SetVal = 1

具体的数值自己仔细算一下,
输出要简单的话可以用MOC3061或者MOC3081,这是带过零触发功能的,对电网的影响小
不要用MOC3021,  控制温度没有必要

另外解释一下定时20ms而不要定时10ms的理由,20ms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包括正半周与负半周,10ms只有半周, 相对来说对电网的干扰大一些

网友H: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图,还有两个问题,怎么图上给出的是100W的负载?!

另外,没有必要用二极管整流,直接用双向可控硅,如果是100W用BTA16,如果是900W以上的话,直接用BTA41,具体的电路查一下MOC3061的手册里面有

网友I:
这个问题不难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控制周期数。SXF519@163.COM

网友G:
对用双向可控硅加moc3061:lol唱歌跳舞加少林铁头功:lol

楼主:
谢谢所有人为我提供意见和帮助

我已经有最简单的控制方法了,就是控制周期数,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

祝大家工作顺利  每天好心情

网友J:
貌似晶闸管打开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