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I2C的收发芯片

楼主(2010-04-15):
本人想做一个40个外设接口的设备,要求是:
当接口有线插入时,发送一串数据出去,如果有数据回来,且等于发出去的数据,插入的线有效。(发回来的数据可以不用考虑)
现在想找一个这样的IC,基于I2C或者SPI的都行,有了解的大虾可以告之一下,谢谢。

网友A:
找人开发吧,没有现成的东西

楼主:
2楼的,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不要现成的东西,我就是要开发这个东西
看看有没有基于II2C总线的收发芯片就行了。
控制器通过II2C发送和接收数据的芯片。

网友A:
如果你找人开发的话,你只管提要去,具体怎么实现不用关心!  你的要求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选择有I2C总线的MCU开发,主端用软件模拟,从端设置不同的设备号,主端定时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