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WM与ADC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在PWM设置里
  "OCR0的值一般都是设置在TCNT0初始值和0XFF之间",
但是当把TCNT0与OCR0设置成一样的
情况,这时PWM输出就失效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ATMAGE16L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我是用电位器调节电压,然后用AD转换,以此来输出PWM,但是
在中断里 把OCR0设置成 TCNT0一样的值后,PWM输出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TCNT0等于OCR0不等于清零TCNT0吗?

网友A:
马伟力AVR笔记:三、定时记数器0实验
http://www.docin.com/p-27255203.html
感觉这篇**不错

网友B:
定时计数比较方式,采用的是什么方式。AVR有多种比较方式输出的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时中断采用的是  快速PWM ;

本来这样设置是为了 让PWM的占空比可以从0到100%变化,但是当设置成一样的时候,PWM就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