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CRC算法还是用以前网上流传的那种吗?

楼主(2010-04-15):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code uchar crcbuff [] = { 0x00,0x00,0x00,0x00,0x06,0x0d,0xd2,0xe3}; //
待发送数据
uint crc;
// CRC 码
void main(void)
{

uchar *ptr;

crc = 0;
// CRC
初值

ptr = crcbuff;
//
指向待发送数据

crc = crc16l(ptr,8);

while(1);
}
uint crc16l(uchar *ptr,uchar len)
// ptr
为数据指针,len 为数据长度
{

uchar i;

while(len--)

{

for(i=0x80; i!=0; i>>=1)

{

if((crc&0x8000)!=0)

{

crc<<=1;

crc^=0x1021;

}
//1-1

else

{

crc<<=1;

//1-2

}

if((*ptr&i)!=0)

{

crc^=0x1021;
//1-3

}

}

ptr++;

}

return(crc);
}

还是用除法来做呢?

网友A:
我一般是查表

楼主:
谢谢,我也打算用查表的方式来做了,好像除了移位异或和查表之外没有其他途径的了

网友B:
去看本栏目的相关老帖以及侃单片机栏目的相关老帖。

楼主:
恩,谢谢chuny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