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求助帖,4-20MA采集电路制作?

楼主(2010-04-15):
[ 估计这里是本潭最活跃地带],2线制的变送器传送过来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用单片机AD采集,现在问题是,如何把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1-5V信号,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一个250欧的电阻,采集电阻上的电压,这样的缺点是和环境关系影响大,如果用专用芯片,价格也是不小的数目,这里是卧虎藏龙之地,希望高手发点建议,如何打造一款稳定性佳的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1-5V信号的电路?

网友A:
你用电阻比别的什么东西都好,选择质量好的电阻比其他芯片都强,

网友B:
这好像是只能用电阻吧,即便是专用芯片也是内部电阻吧……

网友C:
用电阻,经过隔离器。

还是专用芯片好玩。反正老板出钱。否则是给老板省了钱,自己的工作量却大了,而且产品质量也不如用芯片的好。弄不好最后反而自己被人认为设计的产品质量不好。费力不讨好。

网友D(2011-06-07):
如何选择电阻呢

网友E:
选择低温漂的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