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鉴相错误?为什么?有波形图,大家来看看

楼主:
总锁不住不知道为啥,波形都跟踪了。
用鉴相2时,PCP输出不是图中最下那个输出,为什么?鉴相器2是上升延触发的啊,它没有用最近的上升沿,反而用离的最远的上升延,郁闷@_@

楼主(2010-04-15):
大家帮忙说两句吧
如果锁住的话,AIN和BIN上升沿应该对齐,PCP输出高电平,指示锁定;
但从示波器上看,比较器输入上升延比信号输入上升沿滞后2us,这在原理上PCP在这2us间应输出低电平,指示没有锁住,问题就出现在这:PLL把比较器输入上升延和其后信号输入上升延比较,这段时间大概20多us,输出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这与CD4046手册上鉴相器2的波形图不符合呀!

楼主:
大侠们帮我看看,随便说点什么吧:)

网友A:
我正在关注此话题,嘿嘿,楼主调成功了交流下啊,我还第一次接触锁相电路

网友B:
不是很懂

楼主:
别沉了,随便说说

楼主:
     锁相环鉴相器2,什么情况会出现离的最近的两个上升延比较?和什么情况时出现两个离的最远的上升延比较呢?
我原来做了一个板子,是好用的,可是重新画板后就出现了上面的鉴相问题,不能锁定。我想是干扰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大家随便谈谈,兴许能解决问题
:)

楼主:
就是不结帖!
当输入的两个信号频率不同时,就会出现上面的图形,但是为什么频率锁不住?

网友C:
是否是因为所用的电容的问题,最好用温度补偿的,象陶瓷电容cog,云母等。

楼主:
好像不是电容的事,环路滤波器上我用的黄色的,类似胆电容的颜色;振荡电容用的是方块那样的小电容,温度特性很好的。

楼主:
谁知用锁相环做频率跟踪时,反馈信号的相关性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