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二极管在此电路作用??

楼主(2010-04-15):
如上图所示,为恒流源中输出部分。
请教,反向二极管的保护作用是什么?,另外当我输出电流比较大时此二极管和后面滤波电感发热量比较大,而我前面的功放管却感觉不到热量,为什么呢?

网友A:
说清楚哪边是电源哪边是负载。

楼主:
设备是负载,电源是OUT+;
即,电流放大后流入OUT+,经过电感滤波进入设备

网友B:
二极管如果是起保护作用的不应该很热啊

楼主:
恩,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它会发热,实际电路确实经过MOS管放大后直接进入OUT+

网友C:
应该是保护吧。电感发热?你考虑过电感的最大功率吗?

楼主:
考虑过,电感的功率确实有些小

网友D:
二极管发热应该主要是因为其他器件,比如电感发热后传导的结果。

楼主:
恩,有道理

网友E:
晕。。。前面的电路都没有画出来,很难分析的。。。

网友F:
你前面的功率管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通过电感储能和二极管续流得到一个开关恒流的输出。

图最好给完整一点。

楼主:
二极管续流是续流作用吗??
前面的功率管确实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我不知道前面的电路会对这个电路分析有作用,为了简单易看所以只是简单的画了一下
前级就是通过TL494输出脉冲控制MOSFET功率管的开关,功率管的s级就直接连在了OUT+

网友G:
保护作用,我不知你的电感为多大,如果电感太大,可阻断反向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H:
稳压作用,比如1N4733,稳压值是5.1伏,只要out和gnd的电压超过5.1伏但不超过稳压管的击穿值,则输出的电压都是5.1伏。

楼主:
是二极管不是稳压管,所以不应该是稳压

网友I:
电路不完整,看不出名堂来。
比较可能的作用是:
1 反极性保护,不过,如果“设备”出来的电流太大,也就没啥作用了
2 续流。貌似有这种可能,但如果是设备输出,不应存在这种可能。
3 稳压----不太可能,因为没有串联电阻。

网友J:
是啊,总要有个完整的电路图吧

网友F:
前面是开关管,那OUT+输出的是方波,经过电感储能,二极管续流,输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电流。
你的负载是不是LED?

网友K:
支持,16#的说法。。

网友L:
二极管是起续流作用的

网友M:
这样应该可以使电流更平稳,也起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N:
感觉是续流

网友O:
同意19楼升压式变换器也称dc-dc变换器:lol开关电源的输出级电路

网友F:
LS看错了,这个是Buck降压式DC-DC的电路形式。

网友P:
awey 和 默默水寒 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D:
前端原来是TL494的电路,那么发热二极管发热最大的原因是电感的传导造成的。
即然是稍大电流,又是做恒流,我想你后端接的是电池吧。想用它做充电器?
学习一下DC-DC的原理吧,一劳永逸。
别人说是二极管续流,电感储能,我想你一时也想不通。
续流的测试方法:可能去掉二极管,看看结果。哈。。。。电路出问题,不要怪我。学习嘛?坏点东西正常,反正这个电路也不值钱。

网友Q:
二极管可能是稳压管吧!

楼主:
我的负载是电解槽,需要恒流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对于反极性保护,我的设备最大输出电流10A,我认为因为反极性保护而加入此二极管的可能性不大
我比较倾向于续流,但是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二极管发热会比较严重??真的是因为和储能电感靠的太近热传导吗? 2. 加入二极管续流,主要是因为我的负载是电解槽吗?(电解槽也可以称为电池吗?)

对于28楼,我对二极管续流的理解:当负载突然断电时,由于感性元件(或设备)产生反向电动式,通过此二极管迅速释放能量。 我的理解有问题吗??,另外电池我认为是属于容性设备对吗?

网友R:
我来回答一下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讨论到31楼还没人能让楼主弄明白,唉
1)确实是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的原理可以参见http://hi.baidu.com/%D7%A8%D2%B5 ... 6189fa3a87ced3.html
2)为什么二极管发热会比较严重??真的是因为和储能电感靠的太近热传导吗?
答:有可能,但不是主要原因。二极管本身也会发热,特别是电流大、频率高的时候。电解槽的电流一般都比较大。
3)加入二极管续流,主要是因为我的负载是电解槽吗?
答:错。用二极管续流的原因是你的负载串联了电感,所以是感性负载。
4)当负载突然断电时,由于感性元件(或设备)产生反向电动式,通过此二极管迅速释放能量。我的理解有问题吗?
答:这个的理解基本是对的。你上一个理解却是错误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解。
准确的说,不是“负载突然断电时”,而是“恒流源的开关管突然关断时”。开关每秒钟关断N次(取决于工作频率),每关断一次,二极管就续流一次。
5)另外电池我认为是属于容性设备对吗?
答:总体上来说,电池近似于一个容性很大的设备,特别是在低频下。而在高频的时候,由于极化作用和其他理化作用,阻性上升
6)如果想降低发热,可以换线径更粗的电感,换容量更大的二极管,或者再并联相同型号的二极管。
如果工作电压小于50V,可以把快恢复二极管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更低,反向恢复时间更短。

网友S:
不同意ls的。设备端没有反馈的信号回来,说明一定不是DCDC的二极管续流作用。这里应该是个TVS。LZ应该说明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R:
To 33楼:
续流二极管工作时需要反馈信号?没听说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S:
一看就是一个DC-DC盲。

32楼说的非常好。

网友T:
是起保护作用。因为设备可能有感性负载,就算没有因为后面有电感,当你前面的MOS管关断后电感的储能需要有回路进行泄放消耗。
当然也可以叫做续流吧。

网友D:
又来了一个充数的。
呵。。。
TO LZ:
最最正确的答案是:二极管是续流的。其他的千万不要信。32楼的可信。

网友U:
应该是电感储能放电通路

网友V:
问一下,谁知道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啊 ?

网友W:
To 32楼
6)如果想降低发热,可以换线径更粗的电感,换容量更大的二极管,或者再并联相同型号的二极管
二极管的热功率是结电压乘流通的电流,选用规格正确的二极管,发热是通过散热排走,一般都考虑散热片或者其他的散热手段。
换容量更大的二极管,或者再并联相同型号的二极管,的降低发热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R:
呵呵,没错,确实加散热片也是可以的,方法很多,不拘泥于这些,我这里只是随口举了两种。你加风冷,加水冷,岂不更好。
容量更大的二极管,压降更低(但不是很明显),则发热更低。同时,热阻一般也更小,则结温更低。
如果并联相同型号的二极管,则平均到每个二极管的电流更小,压降也更小。总功耗略微降低,平均功耗则降低很多。另一方面,多个二极管的散热面积也比单个二极管更大,所以相当于热阻也降低了,结温也低了。

网友X:
续流二极管

网友Y:
典型的续流

网友Z:
是续流吗?不敢苟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据我所知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圈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所以续流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按照LZ给出的电路图,根本不是保护啊。

网友AA:
二极管也是有稳压作用的,0.7V就是了

网友R:
To 47楼:
百元大钞也可以拿来垫桌脚的,每张约0.1mm厚就是了

网友R:
To 45楼:
续流和保护是两个概念,不要混为一谈。
续流二极管不一定要并联在线圈两端。请看Buck电路的典型原理图,网上很多,举例一个:
http://www.dianziw.com/k-330.htm
http://www.baidu.com/s?wd=buck+%D4%AD%C0%ED

网友AB:
电感的电流是连续的,out突然关闭但,电感的电流不会突变,并且瞬时产生抗拒此变化的磁场,此时的电流会从大地经二极管流向设备,导致二极管发热……个人愚见,请拍砖!

网友AC:
我也认为这是一个BUCK电路 二极管用于续流 10A的电流*二极管压降0.3V=3W 不小了 考虑加散热装置吧

网友AD:
应该BUCK电路,可以拿出模拟电子教程,看看电源部分的讲解。

网友AE:
应该是续流作用吧 电感的反向电流

网友AF:
取决于负载(设备)

网友AG:
电感的问题, 换个允许电流大的电感,一般封装大的

网友AH:
怎么看着像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呀?如果是那么二极管就是续流作用。

网友AI:
用过这个电路,不知楼主的频率是多少。还有用一般的二极管应该是不行吧。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我是没碰到二极管发热问题,到是电感烧得很。
还是建议把整个图发出来好啊。。。

网友AJ:
此二极管一般作为后级电感的续流用

网友AK:
保护作用,继流吧.

网友AL:
路过的,不知道,没有电路图

网友AM:
有点像开关电源输出电路

网友AN:
第一:防静电二极管
第二:反相箝位二极管
第三:如果前面是开关管,则构成buck电路,发热就很正常了

网友AO:
支持iC921的说法,LZ给个完整的图出来,高手们就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AP:
:)有2个作用啊:1、就是防止负载是感性的,反向电压损坏其它电路。2、参与电路工作,比如电感反向电流通道。。。。如果你的那个二极管是好的,而又发热,可能就是第2种作用,它参与电路在工作呢?:victory:

网友AQ:
回复 楼主:

由此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开关功率管开关时,电感充电放电切换。
功率管开,电感充电,二极管反偏不导通。
功率管关,电感放电,二极管正偏导通续流,由于电流比较大,所以二极管和电感都发热了。

网友AR:
大家没有看到作为续留二级管烫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电感的后面没有电容做滤波,二级管的电流会更大。可以加一颗10uf的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AS:
是保护作用,蜂鸣器也有这种用法

网友AT:
32楼回答的还比较正确

网友N:
保护作用,防插反(说错)
给电感提供返回通道

网友AU:
这个是正激电路的输出二极管吧,前面还有一个肖特基。

网友AV:
负载的电感量太大、 开关频率高; 势必需要很大功率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AW:
这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当你输入是脉冲时,有脉冲时经过电感的电流在增加,而当无脉冲时,电感有维持其电流的性能,若你前面的输入阻抗较大的话,没有这个二极管就会对前面产生很大的电压,甚至会击穿前面的器件,此外有了这个二极管也可以使负载的电流不打断(即续流作用)。详细原理可参考“电工原理”

网友AX:
1:保护,主要是当这个电路(也可能你的设备呈现出感性)产生过高的反感应电动势时可进行续流
2:提高功率,当出现续流时,会有电流反馈给前面的电源

网友AY:
电感储能,二极管续流,开关电源里面的升压型电路吧,哈哈,这是我这个菜鸟的愚见。

网友AZ:
前级是一个开关电路,很明显的是续流作用,

网友BA:
按13楼所述,设备左边电路包括二极管和电感,电感为储能电感,二极管为续流二极管,故为半桥开关电源(正激型)。电感与设备之间应有一个大电容滤波,不知是省略未画还似真的缺失。

网友BB:
二极管单向导电性,
一样在这里是防止电流向下走

网友BC:
续流,  一般把这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对设备有保护作用,让设备的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BC:
这个二极管最好用双向二极管比较好,例如BAV-99

网友BD:
二极管前面的电路没标示出来,不能具体分析,若前面是开关电路,二极管续流,设备电流大时它也发热正常。

网友BE:
可能是流过二极管和电感器过大,超出额定值了吧,应该用功率大点的元件。

网友BF:
回复 楼主:

   TL494是产生PWM波的,好像就是个DC-DC降压电路呢
二极管续流的,电感储能的,应该还有个大电容

楼主:
谢谢上楼,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后面确实有两个2200uf的电容并联

网友BG:
继流管:请参考开关电源。

网友BG:
应选高速开关管,不然会发热。

网友BH:
明显的是续流二极管。回家多读读开关电源之类的书

网友BI:
是续流作用吧

网友BJ:
呵呵呵,刚加入的新手,供参考:
1/ 续流作用,这样可以使开关两种状态的输出维持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通过结合开关频率或开关的占空比的变化来调整输出电压值,电感在开关管关闭时提供一定的能量补充,起到平滑电压的作用;
2/ 保护作用, 在前一次开关管通的时候,电感储能,而开关管关断的时候如果没有二极管提供电流通路,电感的能量无法释放,这样在开关管再次开启时,会在电感的输出端叠加上电压,这时该部分电路就成了升压电路,可能会引起负载的失效。

网友BK:
你前面的功率管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通过电感储能和二极管续流得到一个开关恒流的输出。

图最好给完整一点。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续流作用。

网友BL:
2极管就是起续流的作用的,你的电感发热有其他原因在里面,比如漆包线电流密度够不够,如果你的设备工作电流断续频率过高的话就要考虑磁芯的高频特性等等

网友BM:
负载中含有容性和感性负载
此二极管是一个 流二极管

网友BN:
续流二极管,电路断开时,电感产生大反电动势,电路中的元件可能被击穿,二极管续流释放能量。

网友BO:
很多人都说是保护  但是一些书上说的话   负载要是感性的话  那就是一个续流二极管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网友BP:
支持11#的说法。

网友BQ:
电感式储能元件,知道其等效电路就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热了。。。
哈哈  二极管当然保护作用和整流。。。

网友BR:
支持19#,back电路

网友BS:
反正我支持32楼:lol

网友BT:
如果前级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并且L值比较大的话,那么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起续流作用,L及二极管上消耗的功率可以根据电流的均值推算出来,电感热耗功率P=R*I^2,电感内阻R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二极管在MOS管截止时有电流流过,P=0.7*I(假定二极管导通时的压降为0.7V),电流均值可以根据设备工作情况估算. 估算的结果如果和电感及二极管上的发热情况相符就基本可以肯定是这种情况.有条件的话可以观察一下二极管上流过的电流波形就能确切地解释发热的原因.
如果前级输入是稳定的恒流源,那么这个二极管只能解释为起断路保护作用了,跟断路器上并接的断路保护电阻起同样的作用.

网友BU:
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这个主要是不让电源出负压的。尤其是断电瞬间可能带有线圈的负载会把电源模块弄坏。

网友BV:
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因为电路不完整,没法有正确的答案)

二极管作用:
续流

不同意见:

LZ已说明,这是一个恒流输出,(右边为负载)
也有不少的意思是缺少反馈,
但我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这不一定就是常规开关电源开关管后面的L和D,
----当然位置还是在后面,但我是指,恒流开关管/控制管整流/反馈等已经在这个电路前面了,就理解成这是平常理解的一个常规恒流源后面再接这两个元件吧。

因为恒流输出没办法像电压源那样用电容进行滤波,
所以恒流源就得串联L,利用L的电流不突变的特性来完成“滤波”功能但是只串L的话,变化的I没有独立的支路进行增加/减少,D就正好合适这个工作了------恒流源内部不应有与负载并联的损耗性路,开关管最合适了。

“滤波”---一时没有合适的词,借用电压源的滤波,在这我是指,某些原因引起的电压突变,而造成恒流源的电流波动成份,需要滤除。(电压源里是指:某些原因引起电流突变,而造成电压源的电压波动成份,需要滤除)

这是LZ在3楼的一个回复
3楼: 设备是负载,电源是OUT+;
即,电流放大后流入OUT+,经过电感滤波进入设备

网友BW(2010-05-21):
二极管主要是SBD管给电感一个续流回路,电感发热是电感值,功率选的有问题,产生涡流故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