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泰单片机的烧录软件在什么地方有下载???

楼主(2010-04-15):
和泰单片机的烧录软件在什么地方有下载???

网友A:
烧录软件最好是去Holtek的官方网站去下载:www.holtek.com.cn
下面链接请你参考一下:
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tool/memory.htm
根据你所选用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不同的烧录程序。

网友A:
刚刚发错了。
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tool/mcu.htm
这个是烧录软件下载的连接,参考一下。

网友B:
HOLTEK的烧写器型号比较多,不同的型号有不同的烧写软件

网友C:
不同型号,软件应该还是同一款软件吧,不然软件通用性也太差了

网友D:
第一选择肯定是官网

网友E:
官网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

网友F:
要看你具体需要了

网友G:
这种资料首先肯定考虑官网

网友H:
楼主这下知道了吧,官网是王道

网友I:
官网也有很多软件没有

网友J:
官网上确实很全面,也表明软件支持做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