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电源三脚插座做B类安规认证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各位大佬:
   小弟目前有款产品ac电源输入用的是三脚带开关的插座,但没有用上地线,只想做B类产品的安规,不知行不行?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希望安规前辈们多出来交流呀

网友B:
是PSE的B类吗? B 类是自愿认证?  你要说明你所有的接口,间距都是安全的就OK了  和实际有没有地线不是最主要的

网友C(2010-05-18):
回复 网友B:
我对安规只是皮毛的了解,敢问三脚插头本来就是为了加入地线,防止使用者触电,这样做安规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