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这就是一个常见的共射极放大电路,没加10K负载的时候输出波形还算正常,为什么加了10K的负载以后波形会变成那样?C1和R5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f=1/(2л*R*C),这里R=10K,C=10uf,f=1.6Hz,输入是50HZ的正弦波,输出应该不会失真才对呀。另外在没加负载的那个图里相位好像有点偏移,是因为电容的原因?

网友A(2010-04-15):
自己分析一下“负载线”。注意,通过电容接入的电阻将并入负载。

楼主:
资料里是这么说的:直流负载线反映静态时电流Ic和电压UCE的变化关系,根据直流通路分析,其斜率仅与电阻Rc有关。交流负载线则反映动态时电流ic和电压uCE的变化关系,根据交流通路分析,其斜率不仅与电阻Rc有关,还和与其并联的负载电阻RL有关,所以交流负载线比直流负载线要陡直一些。而且当输入电流为零时,放大电路仍应工作在静态工作点Q,可见交流负载线也要通过Q点。
哪位能详细说下原因?

网友A:
都已经看到这份上了还不明白?

这其实就是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的“直流”和“交流”的关系。一般信号是由直流加若干交流分量合成的(形象的可以认为交流骑在直流之上)。当按照直流通路设计好放大器的静太工作点Q后再骑上交流成分,这时动态工作将以Q为中心来回运动(交流的本质)。由于通过电容耦合加入了负载RL,使其动态负载线饶Q点偏转(动态阻抗变低),致使放大器增益降低。

网友B: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怎样去确定元件的参数

网友C:
为什么加了10K的负载以后波形会变成那样?
画一下交流等效电路就明白了。
10k电阻相当于加重了负载,总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