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C3780的MOS管烧坏的问题,高手救命

楼主(2010-04-15):
电源使用的是24V输入,12V输出。工作电流2.5A。随机出现MOS管烧坏的情况。测试发现电感会叫,应该是饱和了。只要电流到了2.5A,电感一定会饱和。但是不一定烧坏MOS管。

电路、器件选型都是按照参考设计来的。MOS采用的是7884,只有电感没有采用推荐的电感,采用了磁环电感。

请问:是否是由于电感饱和引起的烧坏呢?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设备在客户那边测试的时候发现的问题,非常着急。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一下电感的额定工作电流,在设计的时候尽量留够余量。当电感达到额定工作电流后,电感的温度会急剧升高。所以,选择的时候,余量是很有必要的, 我通常做法是至少1.5倍,一般情况下2倍。
电感叫,几种情况:
1. 电流过大。
2. 电感绕的时候不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电感余量留了很大,我们电流是2.5A,目前用的是10A的电感。现在我们也打算换电感了,主要是MOS管烧坏。不知道是否是电感引起的

网友A:
我看了一下,LT3780, 这个芯片性能相当不错。在大功率输出时,对PCB的布局和走线有相当的要求,如果以前没有吃过亏的话,出现你的现象就太正常了。
这个电路需要注意:
1. MOS管的选型,尽量选低内阻的。
2. 采样电阻的在PCB的位置、走线(采样点的选取和走线的避让)要注意。
3. PWM控制线尽量要粗和短。
4. 储能电容,尽量采用多电容并联方式,并使用低ESR的电容。可以有效控制电源纹波,对瞬间的提供大电流有好处。

他们好像有布线参考,好像是四层的,不过可以用两层,但他上面说的一些东西,尽量去满足。
我用它做过16V, 4A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的器件选择,只有电感不是根据厂家的参考设计来的,其它包括电阻、电容都是根据参考设计来的。至于PCB的话,我们的面积受限制,估计要差一些。但是这些应该不会导致烧坏的吧。目前烧坏的是随机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我以前出过电感发热,MOS管和电感发热把焊锡都熔了。导致的原因就是PCB设计的时候有些太随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B的影响这么大?我们现在如果正常的时候,发热不大。测量温升在20度以内。但是就是会随机出现MOS管烧坏的问题。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的MOS的VDS,和VGS是多少呀?有没有型号?

网友B(2020-08-15):
电感超过饱和电流后,对电流变化的抑制能力急剧下降,这是会出现极大的电流,MOS是电流回路中内阻最大的元件,发热量极大,最后被热击穿,电感也是内阻比较大的元件,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发热量。电感的选择很重要,一般电感额定饱和电流一定要大于平均电流+纹波电流的一半,且要保证一定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