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茬

楼主(2010-04-15):
呵呵,是上午刚画好的板子,请大家帮忙看看指正一下,谢谢。

网友A:
不错,不过还有一条跳线,我看可以不用这跳线也完全能走通:)

网友B:
很空旷的板子,布局可以更整齐些的。

网友C:
画的不错,电源走的很合理

网友D:
布局有待改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布局我再重新布下,争取把那条跳线去掉。

楼主:
还有两个问题问下,谢谢啊。①下面图1是地线部分,紫色圈中的直角走线有没有问题?
图1

②下面图2中紫色圆圈内的引脚是集成运放的+15V输入,左侧圆圈内的走线有没有问题?是否可以和地线一样走成直角(如图3)?
图2

图3

再次感谢!

网友D:
按图2好点。

网友E:
总体来说是一个初学者的水平,芯片是不是可以放一个方向?元件是不是可以全是平着放或是竖着放?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有搞干扰或别的问题来说的

网友F:
第一张图中左下角的第二个IC的地线接法有问题:IC明显是插件的,而IC得第二与第三脚之间的地线与第二、第三脚有接触,但又没接好。

网友G:
PCB元器件比较少,要注意元件摆放一致,尽量美观不要显得太乱;
还有11楼好眼光~~

楼主:
:D 针对大家的意见又重新布局画了,大家再帮忙看看啊,谢谢。

网友H:
布局要改进。可以走直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13楼已经是重新布局的了,布局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望明示。谢谢:)

楼主:
重新布局后的有锐角的地方是IC的电源部分,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IC的正电源引脚是电流流进,IC的负电源引脚是电流流出,这样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