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如何恢复

楼主(2010-04-15):
我的U盘属性显示为0KB,一点击就提示我的U盘未被格式化,无法打开,但那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可以恢复吗?如果能该怎样做?

网友A:
用主控检测工具检测主控芯片型号,不嫌麻烦的话自己打开优盘自己看一下也行。然后找到主控相关的量产工具,重新低格或量产,就ok了。不过之后优盘里的之前的所有资料都没了。
我有几个优盘,是同学用坏了给我了,我用这种办法修好了自己用着。

网友A:
如果只想要资料的话,可以把内存颗粒拆下,换到此型号的好的优盘上去。没把握的话就去找修硬盘的吧,费用较贵。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很好用。

记住一点,用这个软件的时候最好先备份,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只读别写。

网友C:
U盘进去不了,怎么备份,怎么读写,我刚碰到这个问题,还是格了

网友C:
资料全没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上面不是说了吗,取下内存颗粒。

网友D(2010-05-31):
可以尝试用些数据恢复软件的,可以将格式化后的数据都能恢复,我试过,很好用的。比如FinalData深度超强硬盘数据恢复专家V3.0企业版汉化绿色版,这个软件很好使的,而且是免费的,网上有的下的,祝你好运,能恢复数据的。

网友E:
对DiskGenius不错,我帮别人恢复了好几个呢

网友F:
用 WINHEX 试试,说不定可以恢复呢....

网友G(2011-07-11):
用 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
有U盘修复软件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H:
HP低格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