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如何做

楼主(2010-04-15):
在ALTIUM  DESIGNERZ中怎样制作不规则的焊盘

网友A:
这问的真是很难答!!
只能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呀!!!!

网友B:
说的具体点,不规则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做过泪滴状焊盘,一个方形PAD+圆形PAD。

网友C:
用矩形和圆形焊盘拼一下,凑合用吧:lol

楼主(2011-06-24):
做椭圆形焊孔

网友D:
双击焊盘设置X,Y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E:
焊盘可以选择形状,也可以改变Y,X参数,在TOOLS里面还可以做成泪滴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