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0-04-15):
keilc安装正常,只是JET51插件卸载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您是要安装jet51插件还是要卸载?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楼主:
第一次装好keil后,在装jet51就没装上,然后在装jet51就报已装过,卸载也卸不掉。

网友B:
在哪卸载卸不掉?

楼主:
控制面板里卸载插件,卸不掉

网友C:
好像还有个什么卸载方法,你百度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试,你们有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D:
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D:
若是卸载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E:
双击安装包,选择remove,应该可以卸载的

网友F:
绝招,重装~~~

楼主:
已解决,将注册表中的安装记录文件全部删除后,在安装就没问题了。之前试过有兔子也不行,最后还是找到注册表才搞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已经解决,请点击帖子上部的“我要结贴”,进行结贴操作,以便区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