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电源输入不对称对运放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4-15):
如题,例如本来应该输入正负5v的,实际输入的是+5v,-7v,对运放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只要仍在允许范围内,仅影响输出摆动范围,无其它影响。

网友B:
最直接就是会有直流输出。

网友C(2012-03-21):
学习了,我自己搭建的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