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信号处理电路!最好能提供电路图

楼主(2010-04-15):
将原始的信号缩小60倍,原始信号为4V幅值的方波信号。范围为0-3000Hz

楼主:
原始信号Hz        233.        466        700        933        1166        1400      1633       1866
输出频率Hz        3.3        7.6        12        16.4        20.8        24.5        28.8        33

大概的缩放比例为60 倍  ,并且请教如何实现对倍数的修改

网友A:
可以用锁相环加分频,也可以用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稍微具体点的电路什么的嘛,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B:
倍数关系不是线性的,一般的老手要做也相当困难。
如果是固定的60倍可以用普通逻辑电路实现,比如一片74HC390或者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