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丈二和尚的问题:STV8 COSMIC不能设断点不能WATCH看值。。。。

楼主(2010-04-15):
1现在不能设断点,设上去后编译会提示断点无效
2不能在WATCH窗口看寄存器的值显示(ones_place  Error:no symbo table is loaded use the "file" command)
3寄存器跑完程序值不变
4我把一个大的数组加上去,编译通过但程序跑飞了!!

网友A:
提到的这些问题确实都很奇怪

楼主:
ST的芯片是不错的
但技术支持尚待完善啊
我的问题能找谁解决呢

网友B:
稍安勿躁,周末了,呵呵

网友B:
感觉ST很不错啊

网友C:
请楼主描述清楚你的操作过程,不要只描述现象。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设置断点只能在Start debugging 之前设但设完之后,开始Start debugging 按钮在download过程中就会提示设置的断点无效

楼主: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我暂停右击某寄存器选 quickwatch选项 在vailue geg 窗格内显示:ones_place  Error:no symbo table is loaded use the "file" command

网友C: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设置断点只能在Start debugging 之前设但设完之后,开始Start debugging 按钮在download过程中就会提示设置的断点无效22351
引用 楼主:

断点只能在Start debugging 之后设置!

网友C: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我暂停右击某寄存器选 quickwatch选项 在vailue geg 窗格内显示:ones_place  Error:no symbo table is loaded use the "file" command
引用 楼主: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不能进行设置操作。

请你最好看看在线帮助文件。

网友D:
现在LZ的描述就比较清楚了,关键问题是没有调试信息,这直接造成:
1.设置断点无效
2.不能在WATCH窗口看寄存器、或者变量

这是由于你的编译选项设置得不对,如果象这样设置就可以了:
在Debug Info处,设置Debugger compatible

楼主:
1.设置断点无效
2.不能在WATCH窗口看寄存器、或者变量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感谢IJK

楼主:
4我把一个大的数组加上去,编译通过但程序跑飞了!!
这个问题还在困扰着我啊
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设置
或者程序里要加东西上去才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