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tdc-gp2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0-04-15):
小弟正在研究单片机与tdc-gp2的spi通信  注:我用的单片机是nxp的p89lpc933

LPC933的SPI通信涉及3个寄存器:
SPCTL(spi控制寄存器) 8位
SSIG   SPEN   DORD   MSTR   CPOL   CPHA  SPR1  SPR0 (有高位到低位)
SPSTAT(SPI状态寄存器)
SPIF   WCOL   X      X      X      X     X     X
SPDAT(spi数据寄存器)

SPCTL各个位定义:

SPR0  SPR1
  SPI 时钟速率选择
  SPR1,SPR0:
  00-CCLK/4
  01-CCLK/16
  10-CCLK/64
  11-CCLK/128

CPHA
  SPI 时钟相位选择
  1:数据在SPICLK 的前时钟沿驱动,并在后时钟沿采样。
  0:数据在SS 为低(SSIG=00)时被驱动,在SPICLK 的后时钟沿被改变,并在前
  时钟沿被采样。(注:SSIG=1 时的操作未定义)

CPOL
  SPI 时钟极性
  1-总线空闲时SPICLK 为高电平。SPICLK 的前时钟沿为下降沿而后沿为上升沿。
  0-总线空闲时SPICLK 为低电平。SPICLK 的前时钟沿为上升沿而后沿为下降沿。

MSTR
  主/从模式选择

DORD
  SPI 数据顺序:
  1-数据字的LSB 最先发送。
  0-数据字的MSB 最先发送。

SPEN
  SPI 使能。
  1:SPI 使能。
  0:SPI 被禁止,所有SPI 管脚都作为I/O 口脚。

SSIG
  SS 忽略。
  1:MSTR(位4)确定器件为主机还是从机。
  0:SS 脚用于确定器件为主机还是从机。SS 脚可作为I/O 口脚。

我现在的测试程序大体是这样的:
单片机通过spi给spdat写入数据,写入数据完成之后进入spi中断,在spi中断中通过串口把刚刚写入的SPDAT传送给PC显示。
在程序中spctl我配置的是0xd7,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总是不成功,希望用过tdc-gp2的前辈给点提示。

附程序:

spi中断函数
void spi_isr(void) interrupt 9 using 1
{
  SBUF=SPDAT;//把spdat数据通过串口给pc
  Msg_LED=!Msg_LED;

  // clear SPIF bit by writing 1 to it
  SPSTAT |= 0x80;

  // SPI not busy
  mspibusy = 0;
}

spi初始化函数

void spi_init(void)
{
  // set MOSI, MISO, /SS and SPICLK as quasi-bidirectional
  P2M1 &= 0xC3;
  P2M2 &= 0xC3;

  // configure SPI
  //SPCTL = 0xd7;
  SPCTL = 0xd7;
  // SPI initially not busy
  mspibusy = 0;

  // set SPI interrupt priority to 0
  IP1 &= ~0x08;
  IP1H &= ~0x08;
  // enable SPI interrupt

} // spi_init

spi写数据函数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
  // wait for previous transfer to complete
  while (mspibusy);

  // SPI now busy
  mspibusy = 1;
  // write data to SPI bus
  SPDAT = dat;
} // spi_write

网友A:
这种问题几乎是没有什么人给你解答的,只能给你一个非常有用的建议,那就是你多看说明书,肯定是哪个地方的时序出了问题,看一遍不行就看第二遍,还不行就继续,这个比你到这里问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