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4-15):
(线性稳压电源)  通过全桥整流后接电容滤波   如果接的负载比较小  也即取出的电流大   此时时间常数会变小   我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输出时降低了   但是按照电容充放电原则   示波器上应该是显示有很大的纹波才对的   但是为什么是一直线呢   输出电压降低了很多    而没出现很大的纹波呢?奇怪了  有兄弟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示波器输入端打到“接地”了吧?或者横轴扫描速度不对。不可能看不到纹波的。

网友B:
除了一楼说的那些歪,输入电流不够也不一定就会体现在纹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