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4-15):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
仿真有用 接上实际电路就不行 2个三极管我用的9013和9012

网友A:
Q1基极到集电极缺少一个电阻,该电阻应该与R1同值。

网友B:
没有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吧,如果输入信号小,在输出端应该是没电压吧!管子的导通压降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

网友C:
两个二极管在没有输入信号时不导通,也就不能使两晶体管微通。输入信号小时应该无输出,起码得有0.7v以上输入信号。把信号输入端处对地接个电阻,以保证-12v静态时使二极管导通以使三极管微通。

网友D:
楼主的这种电路必须放在运放的反馈回路里才好用,单独用得话就像2楼说的,得加电阻

网友E:
消除交越失真的互补输出级,属于对称电路
如二楼所说需要加电阻,而且,输入应该是加在D1和D2间

网友F:
我觉得楼主还得在Q1的射极加上一个电阻,你实际电路中的输入信号可能导致Q1、Q2同时导通了,可以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