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问题求救!!!!

楼主(2010-04-15):
大家好,下面的图片是我的can总线电路,主cpu是lpc2129,可是我的can总线就是调不通,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各位,我现在用另一个板子的can和这个板子通信,这个板子的can接收信号在到了图中u18光耦的管脚3脚,但是到光耦的另一端就没了,是不是6n137烧了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光耦有没有焊反?

网友B:
5号脚应该直接连到地上吧,否则不会购成回路。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我的光耦没接反,而且光耦第五脚的电容改成了0欧的电阻了,可还是不行啊。cpu接不到信号,也发不出去。

楼主:
各位,现在电路的光耦通了,可是cpu发出的都是错误,这跟电路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C:
你多高的总线速度?6N137实际性能达不到指定速度哦,你看下波形的上升/下降沿,当超过你总线速度位宽的1/20时建议换高速的光耦,电源没有隔离,没有电平转换,去掉光耦也行。

网友D(2010-05-21):
你好,我也正在搞跟你一样的东西,我用LPC2119,收发显示没问题,就是发送接收不连续,有兴趣聊一聊。zhangyuhui305@163.com     13838215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