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4-15):
当使用ADC时,AVCC与Vcc连接要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为什么啊?

网友A:
就是这么用的,深层原因不清楚

网友B:
这个要看里面电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减小电源干扰

网友D:
习惯了吧,没啥为啥的

网友E:
减小电源干扰?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什么道理

楼主:
减小电源干扰,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