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USB键盘

楼主(2010-04-15):
我是新手,才开始接触USB。
不知道做一个简单的USB键盘需要那些软件、硬件?请高手指明,谢谢!

网友A:
psoc designer 5.0
选型:63813
仿真器(可选):cy3215
下载器:(miniprog)

网友B:
CY有鼠标键盘的参考设计和开发工具,有线的无线的都有,就是忘了型号,你可以问一下代理商

网友C:
63813貌似io太少?

楼主:
谢谢各位!初次接触USB。
安装的psoc designer 5.0 有点问题。说是failed to load cyminiprog3 service

网友C:
是不是没装psoc programmer?

网友D:
资料太多了!
但要性价比高,开发容易,供货渠道好等可不容易!!!
我有好多方案!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楼主:
是装的时候有点问题吧,360把那个service当时病毒了。重装后就没事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建不了工程,或者打不开工程文件了。

网友E:
360还不认这个软件啊

网友F:
经常抽风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还是360搞的?呵呵

网友G:
360不要钱,管的事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