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难道就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个问题

用单片机和晶闸管等控制一个220V “电热丝”如此工作。
温度≤4℃时900W运行,
4℃--14℃时400W运行 ,
14℃--18℃时250W运行,
18℃-20℃时50W运行。

如何将以下电路更改完成上面的要求

楼主(2010-04-15):
如果用过零电路中断单片机的话,单片机要做其他工作就很麻烦

如果用四个电阻和四个继电器代替W1来切换四种状态,成本又很高

大家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么

楼主:
上面电路图的解释
RL为负载  Q1为晶闸管

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整流电压通过R4、W1对电容C充电。当充电电压Uc达到T1管的峰值电压Up时,T1管由截止变为导通,于是电容C通过T1管的e、b1结和R2迅速放电,结果在R2上获得一个尖脉冲。这个脉冲作为控制信号送到可控硅SCR的控制极,使可控硅导通。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算平均功率加热不就好了

网友B:
如果用四个电阻和四个继电器代替W1来切换四种状态,成本又很高

用4个光电耦合器代替4个继电器做电子开关,4个光耦一组封装在一个双列DIP16脚那种。集电极接W1上端,下端发射极接相应电阻。如果担心光耦集电极反向击穿,串一个高反压二极管好了。

网友C:
冷漠, 给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懂不要装懂, 你连最基本的电子电路常识都不知道, 就别在这里丢人了。

搂主, 可控硅控制电路遍地都是, 甚至连教科书上都有, 去找一找吧。

网友B:
我电路上用的是TLP521—4,4个光耦一个16脚封装。1RMB/片。

把我做的电路抄给你,挺可靠、好玩的。TLP521的CEO是55V。

网友D:
正在做一个随温度变化来调节电机速度的方案。
与你这个很相似。

网友D:
C1可省(安规要求有这个),R4精密电阻。做参考电阻用。其数值视你具体情况决定。
IC编号第8脚为交流电过零检测。RK为热敏电阻。C2取值104或105。

网友D:
写这个软件,不要使用仿真器。(干扰很大)

你可以用干电池做仿真,信息写成功后,直接烧片测试。

在高压板上使用示波器时,示波器的防漏电地线要切除掉,预防短路爆炸等现象

网友E:
过零中断+定时器中断来控制可控硅,过零触发后给定时器装入初
始值(根据需要来定,可实现无级调速、调功)并启动定时器,定时器
中断后触发可控硅,延时1ms(仍用同一个定时器来做)后关断可控硅
的触发信号。如果芯片抗干扰不好或者工作环境恶劣,建议定时器中断
时间做成100us,每到100us处理一次单片机输出引脚可解决功率不稳
定、电机转速不稳的情况。其他的程序该怎么运行还怎么运行,做起来
不难的。有一点要注意,除非通讯、时序上的简单短时间延时外所有的
延时都不可用软件延时,会影响你的程序运行,后期功能扩展也难。
     如果觉得麻烦,也可以考虑用5个NPN的三极管(或2003及其他
芯片)4个不同电阻值的电阻(用于改变R2阻值),可实现4种功率和
关闭的功能。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过零检测和可控硅光耦,简单之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回答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谢谢你的回答  真的很详细   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