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D温控仪中SSR控制方式

楼主(2010-04-15):
是开关量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卖家说是连续电压输出,难道SSR固态继电器是线性器件?(10分)
温控仪的PID控制是软件实现PID算法?一直以为是硬件实现PID算法呢,谁给补补课(40分)

楼主:
:'(,没人教我?

网友A:
1)通过控制SSR的导通角实现模拟输出控制。
2)PID控制方法本身就是个“数学描述”方法,故也许用软件控制更为合适。

网友B:
1、是时间比例输出,本质是开关量,知道PWM的原理就好理解。和纯开关量控制相比控制精度和适应性较好。
2、现在的调节器(温控仪)之类的带mcu芯片,都是采用软件实现的pid运算。

楼主:
哦,ssr和可控硅的道理差不多,相位控制。
我还以为是用硬件实现呢,有没有硬件控制的,比如用3个电位器调节pid设定参数,是否控制速度比软件快而超调小?硬件控制是否有不可解决的矛盾而不能实现?软件控制是否可用一套程序吃遍所有pid应用?
先谢谢楼上指点。继续指教啊

网友B:
一般现在不会采用导通角控制,而采用过零触发方式(交流电源)以降低电磁干扰(电磁污染),时间比例控制方式相当于方波的占空比调节,lz可以放Google搜下。至于软件PID(数字PID),只要采样周期够短,和硬件方式效果一样,同时具有调整灵活(比如组成微分先行pid,积分分离,串级控制等方式只要通过不同的组态菜单),长期可靠(比如避免了电位器的时间漂移)等等优点。

网友C:
PID调节可以用软件或硬件实现。
早期的温控仪都是用电路实现的,用三个电位器分别改变PID参数,典型的产品是上海自动化仪表六厂的DWT702系列产品。
有了MCU,大多用软件实现PID了。

楼主:
谢谢,有没有DWT702的电路原理图看看?

网友D:
ssr不控制导通角,控制周波数,过零触发。

网友D:
硬件PID调整不是一班的麻烦,是二班的麻烦。多亏有了CPU,才有了今天的PID。
硬件的缺点是:调整范围小,整定费时,对没经验的人来说就是灾难。

楼主(2010-05-18):
像伺服电机之类,用软件调整速度是否太慢,相对于硬件而言。

网友E:
除了欧姆龙以及国外的厂商,现在有那家企业实现了温控仪的控温精度在+-1度??

网友D:
我用国产表,控温精度在+-0.1度。

网友F(2010-07-20):
回复 网友D:
楼上用国产哪个品牌的呀,可以控制在0.1?

网友G:
可以控制导通角,移相调节方式,是交流调压器,而控制占空比,也可以的;调整周波数,过零触发,是交流调功应用呵呵

网友H:
1跟继电器控制差不多,只是时间间隔短。只有普通继电器的1/10,
2就是软件计算的。

网友I(2010-09-11):
国内PID做得最好的是宇电,有0.1级的表,如果是国外的话可以看一下欧陆,它有做一个数万元*币的表,绝对牛B,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