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DCDC级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0-04-15):
从PFC段出来电压200到400伏,现需要设计一个DCDC级,使输出为5V,电流最大30A。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输出的5V是以极低频的脉冲输出的。
输出的波形图为: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楼主:
yun,怎么没人关心哈

网友A:
pfc出来不是稳压的吗?
输出5v咋就要2hz呢?用在啥玩意上的?

网友B:
PFC的占空比是在变的,老大,这个方案就有问题的,你应该做一个5V 40A的开关电源,然后通过MCU控制5V的通断产生2HZ的低频脉冲才对。这种方案设才可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FC大多是传统升压模式输出是直流400V,但采用电压跟随模式,输出电压是可变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再好好想想。

楼主:
直流5V出来后,怎么实现低频脉冲输出环节了,按着要求,输出的脉冲宽度不超过800ms,脉冲的占空比低于30%这个环节怎么才能实现了

网友C:
输出脉宽可调、占空比可调,5V30A,有N种办法可以。问题是你准备用什么来给定?
数值给定、逻辑给定、PWM给定、电压给定、物理给定、化学?自由控制、、、、、

楼主:
楼上的??有些不明白,我想电路尽量简单,总之能将5V以低频脉冲方式输出就可以了,输出的脉冲宽度在100到800mS之间,脉冲的占空比低于3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