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fsmc功能地址复用功能的疑惑

楼主(2010-04-15):
香主你好,请问fsmc功能的地址总线复用是不是就对nor而言的,那个8位数据宽度设置是不是对nor是无效的,只能是16位或者32位。复用的时候模式是不是选择D模式

楼主:
我是要对双口双口ram实现读写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帮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下,希望香主能看见

网友B(2011-05-13):
地址总线复用是指A[15:0]和D[15:0]分时复用;锁存地址的信号是NL;
那个8位数据宽度设置是不是对nor是无效的?
上面那个表是说内部总线AHB是如何处理数据的;例:写32位数据时可分时自动写二个16位;
针对SRAM应该是8位异步读写;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