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如图:想把0.2R的电阻改为OR,原因有两点:
1.由于产品是用AA电池供电,想减少整机电流以提高电池寿命。
2.现在0.2R电阻的价格是0R电阻的30倍,要6分多一个,一台机有20组这样的电路,用量有20个。
担心的问题:会不会出现其中一组没有限流电阻而烧掉呢,测试了一两台机看不出问题。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恐怕不是为了简单的限流。虽然说它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但是,问题还有:这些电阻能起到一定的均流作用,也就是让亮度趋于更均匀。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可以掂量一下。

网友B:
没看明白,0R电阻怎么能省电,只能费电啊,除非电压稳定且远远低于二极管饱和压降,否则就应该加限流

楼主:
这么小的电阻,恐怕不是为了简单的限流。虽然说它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但是,问题还有:这些电阻能起到一定的均流作用,也就是让亮度趋于更均匀。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可以掂量一下。 ...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均流的作用,只是如果用了0R后如果其中一组电流大一些的话,那一组灯的寿命就会大大降低。

楼主:
没看明白,0R电阻怎么能省电,只能费电啊,除非电压稳定且远远低于二极管饱和压降,否则就应该加限流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每一组电流有60-70mA左右,前面是用2576做的稳压,2576输出的电压变动0.05V左右,电流变化是很大的。

网友B:
如果电流变化大,就应该加大限流电阻啊。什么管子能长期工作在60-70mA?

楼主:
红外灯,额定电流是50mA,70mA寿命测试24小时没有问题。现在决定用1R的排阻来替代0.2R的电阻。比原来更安全,价格也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网友C:
有必要加限流

网友D:
出于稳定考虑,限流还是应该要的吧

网友E:
限流肯定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