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这个芯片的具体信息

楼主(2010-04-15):
它是那个公司的,我想找它的datasheet,在网上搜不到

楼主:
补充是电源管理方面的,DC/DC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我在凌特网站也没找到

网友A:
这样很难判断芯片具体型号,除非是有用过的,你最好能将周边的原理发个图上来,这样就比较好判断。

网友B:
这和LT应该没什么关系,这不过是丝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