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负载,CAN流量怎样算的?

楼主(2010-04-15):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CAN节点应该就是总线上挂着的节点数,随着距离长短不同,对于CAN总线上也该有速率限定

网友B:
个人认为负载率跟流量不是一个概念

流量是指每秒钟总线上报文的帧数,1Mbps下最高可达6000帧/秒,
而负载率是单位时间内总线上报文传输所占时间的百分比

网友C:
问题还是要提具体点儿。
反正我看着也不太会从哪回答

网友D(2010-07-05):
5楼正解

网友E:
CAN-bus网络采用多主的CSMA/CA模式。任一时点,总线上只有1个CAN报文在传输过程之中;当多个CAN节点同时开始发送CAN报文时,高优先级的CAN报文可获得发送权。同样,一旦确定了CAN-bus网络的通讯速率,这一网络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传输的报文数量是确定并有数量限制的。例如,1Mbps时,1位信息占用1uS,单个完整CAN标准帧占用约115uS时间,单个扩展帧占用约135uS时间,因此,在通讯可靠的前提下,每条CAN-bus网络可以最多传输约4000个扩展帧。以此类推,50Kbps时,每条CAN-bus网络可以最多传输约200个扩展帧;10Kbps时,每条CAN-bus网络可以最多传输约40个扩展帧,即500字节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