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0-04-15):
需要用到时钟,就搜了一下,发现cypress有很多可编程时钟,我学识太少,搞不明白,那位大侠给小弟解释一下,谢了。
1。和我们平时用的晶体晶振有什么区别?
2。那么多种可编程的,怎么用呀?

网友A:
最好说一下你的需求,可编程好像主要是可以编程多个不同频率outputs

网友B:
对,搂主最好把需求说清楚。
关于你的问题:1。简单的说,晶体和晶振都是时钟源,可编程时钟可以把一个时钟生成你想要频率,时延等等,可编程时钟有的里面包了晶振,大部分没有。
2.可编程始终分好多种,比如,可以是一个频率产生多个和输入相同频率的时钟信号,也可以是产生多个不同频率的,还有产生多个不同时延的,还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CY的时钟页面在这里http://www.cypress.com/?id=24&source=header

网友C:
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D:
理解不是很深,关注中~~~

网友E:
看不是很懂

网友B:
楼主怎么样了?你可以上CY网站看看,或者把需求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呵呵
可以上http://www.cypress.com/?id=31&pagenum=2#parametric,然后根据需求选择型号,大概界面是这样的

网友F:
学识太少就先学学基础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感谢版主。
我选了一个,其实我的应用很简单,就是一开始不大懂,导师又让我们自己学,只能请教各位了。

网友B:
解决了就好。看来你是学生,趁着现在有时间多学点东西,毕业以后就很很难有大块的时间补充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