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各位大侠有关PWM互补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小弟刚学STM8不久,在写PWM互补输出遇到一个问题,就是PWM正相输出没有问题,反相不能输出PWM,它只是保持一个固定电平,反复看了手册上TIM1定时器PWM和互补还有刹车寄存器的说明,还是没有解决,请问各位大侠具体有哪些非硬件原因导致此问题的出现。还有就是TIM1_EGR寄存器中有个COMG中断,这个中断的硬件产生小弟不是很明白。以下是TIM1寄存器设置,外设时钟已开启,其他先省略

;以下是TIM1初始化,初始化为PWM边沿对齐模式,所有寄存器都初始化
   MOV    TIM1_CNTRH ,  #$00;计数器清零
   MOV    TIM1_CNTRL ,  #$00

   MOV    TIM1_PSCRH ,  #$00;8分频
   MOV    TIM1_PSCRL ,  #$07

   MOV    TIM1_ARRH  ,  #$27;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初值设定
   MOV    TIM1_ARRL  ,  #$0F;

   MOV    TIM1_CCR1H ,  #$07;CH1比较值
   MOV    TIM1_CCR1L ,  #$D0

   MOV    TIM1_CCR2H ,  #$00;CH2初始值位0
   MOV    TIM1_CCR2L ,  #$00

   MOV    TIM1_CCR3H ,  #$00;CH3初始值位0
   MOV    TIM1_CCR3L ,  #$00

   MOV    TIM1_CCR4H ,  #$00;CH4初始值位0
   MOV    TIM1_CCR4L ,  #$00

   MOV    TIM1_RCR    ,  #$FF;重复计数寄存器置位

   MOV    TIM1_SR1    ,  #$00;所有中断标志位清零
   MOV    TIM1_SR2    ,  #$00;所有中断标志位清零

   MOV    TIM1_SMCR ,  #$00;从模式控制寄存器保持复位值
   MOV    TIM1_ETR    ,  #$00;外部时钟触发禁止

   MOV    TIM1_CCMR1 ,  #$68;CH1开启预装载,使用PWM1输出
   MOV    TIM1_CCMR2 ,  #$00;CH2关闭
   MOV    TIM1_CCMR3 ,  #$00;CH3关闭
   MOV    TIM1_CCMR4 ,  #$00;CH4关闭

   MOV    TIM1_CCER1 ,  #$05;CH1开启互补通道,高电平有效
   MOV    TIM1_CCER2 ,  #$00;其余通道关闭

   MOV    TIM1_BKR    ,  #$80;主输出使能,无自动输出使能,无刹车和锁定

   MOV    TIM1_DTR    ,  #$00;死区时间为复位值

   MOV    TIM1_OISR   ,  #$00;输出空闲状态寄存器初始化为复位

   MOV    TIM1_EGR    ,  #$00;初始化为零

   MOV    TIM1_IER    ,  #$00;禁止所有中断服务的执行
   MOV    TIM1_CR2   ,  #$01;更新互补通道输出有关的寄存器

   MOV    TIM1_CR1   ,  #$80;自动预装载允许,边沿对齐模式,向上计数
     ;未禁止更新
   BSET   TIM1_CR1   ,  #0  ;开启计数器

网友A:
等候香主~~~

楼主:
自己结帖,我没有配置选项字节所以出不来,唉。。。。。

网友A:
怨不得香主懒得说呢,呵呵

网友B(2010-08-09):
自己结帖,我没有配置选项字节所以出不来,唉。。。。。
引用 楼主: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没有配置哪个选项字节啊,不明白

网友C:
楼主用的芯片什么型号?

PWM互补输出使用的是哪个引脚?

楼主:
是STM8S105S4,互补是TIM1_CH1N,和ADC通道0复用,当时刚学所以不知道复用引脚该怎么办